再来一道功夫题如何

楼主(2008-02-25):
    昨天一道关于局部变量的题,大家争得不亦乐乎,褒贬皆有之,实为论坛好现象。
    今天再来一道,出题之前先声明,与昨天一样,本题并不寻求标准答案,但求各抒己见。
出题了:
谈谈强实时系统和多道程序设计的关系,两者是否矛盾,可否统一?
在强实时环境中可以完全实现多道程序设计吗?
如果不能,有什么限制?

网友A:
先说说你对这两个名词的看法吧

何为“强实时系统”
何为“多道程序设计”

网友B:
闲来无事,坐个沙发.

强实时系统是要求立即响应请求的系统吗?感觉这就象个公司,就这么些人,你又要客户多,又要立即给客户做好,如果客户很好说话,勉强说过去,如果不好说话,只有一个办法,招人吧.

网友C:
LZ:若能闹清楚何为强实时(或硬实时)和弱实时(或软实时

非实时就不错了。

网友B:
没坐上啊!写的多了,下次就打一个字.

网友A:
立即响应?

响应总有延迟的。

网友B:
这个立即当然不是同时的意思.至少在这个系统中是最短的时

网友A:
不是最短时间,是在限定时间之内。

网友C:
呵呵,这个限定时间可不是指响应喔,指的是完成的时间。

网友B:
呵呵,dld2很清闲啊,你说的不错,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楼主:
名词解释一下

多道程序设计:能够把多道互相独立的、不相关的程序同时装入系统,共享CPU及内存等资源,并且在宏观上同时执行的程序设计方法。
强实时系统: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正确地完成计算任务的系统,如果在限定的时间内不能完成计算,即使得出了正确的结果也会导致严重后果。

网友A:
那么

你说的多道程序设计大概是指“多进程”。例如windows和linux。
一般不用它们做强实时工作,因为没有提供满足强实时条件的机制。
但它们也会通过改造来设法提供这样的机制,比如wince和rt linux。

这个时候,是否满足实时性,就看系统的具体需求了。

楼主: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多道程序设计不等于linux和windows,许多人知道windows和linux不能做强实时应用,但却少有人知道其为什么不能做强实时应用。
    是不能实现?还是不实现?
    若不能实现,为什么不能实现?
    若不实现,那为什么不实现呢?
    谁都知道,在嵌入式应用中,linux不能提供实时性能是一个短板,难倒不能改造吗?不能改造的原因是什么?不要提rtlinux,因为rtlinux不是在linux中实现实时,而是把linux作为实时系统中的一个非实时模块加载的,该实时系统并不是linux。

网友D:
照这个题目来看,只能回答“在一定范围内能实现。”

网友A:
又开始莫名其妙了

是想说调度策略还是想说上下文切换开销?

网友E:
只要cpu的速度足够高,是完全可以实现

其实任何cpu都是单任务流水线式的操作。
据个流水线的例子:
一个流水线上面,
第一:每天按计划生产不同的产品,产品甲,乙,丙、丁,其实公司要求是一个星期能够完成或者公司更加要求是甲、乙、丙、丁按照顺序出货,但是流水线在一个星期内完成了,这就实现了多路产品同时生产的现象。
第二:突然再生产的过程中,来了一个急件A,要求收到任务的当天出货,这时候流水线上可能在生产B产品,这时候就把B产品停止,去生产急件A,这就是所谓的实时处理,同样的当天把A产品当天生产好,这就是响应及时,接下来继续去做乙、丙、丁产品。如果还能够完成任务,那就实现了实时系统和多道程序设计相结合。
第三:如果这条流水线的能力很弱,连急件A都不能够及时生产出来,这就是所谓响应不及时,我看是不会将产品选择这样的流水线生产,应该去选择更快的处理能力流水线(CPU)。
理论上只要cpu足够快,快到满足系统要求就可以。

网友F:
得看你任务重不重

还得看任务多不多
所以楼主说的只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

除非再挂上协处理器帮忙干活

网友G:
呵呵。 谈这个要讲先决条件的。

楼主:
愚见,请大伙指正

    这道题的起因是某日一位linux高手认为uclinux可以实现实时应用,于是我给他讲多道程序与实时要求之间的矛盾。我对计算机理论只有皮毛的认识,惶恐之中,也不知自己给那位老兄讲的是否正确,在此发帖,实想听听各路高手们的见解,三人行,必有我师嘛。但失望之至,坛子里的大拿们对此问题都不屑一顾,现把自己的观点拿出来晒晒,欢迎砸砖。
    我认为,多道程序设计与实时性是互相矛盾的,两者是鱼与熊掌的关系,不可兼得之。实时性要求的是“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设计者只有能够准确估算任务的完成时间,才有可能知道自己的任务能否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对于设计者来说,自己写的程序,是可以估计执行时间的,而如果任务执行过程中给一个位置因素打断,而设计者不能估算中断时间,则任务完成时间就变得不可估计,这与任务是否重、处理器是否足够快以及有没有协处理器没有关系。所以,如果设计者能够控制任务的开始执行时间,且执行过程中不要给未知因素打断,则设计者可以判断是否可以满足实时性条件。那么实时操作系统应该有这样的特性:
1、设计者能够控制任务开始时间。
2、任务执行时不能被未知因素打断。
    我们再来看看多道程序设计,它要求多个互不相关的程序同时在系统内宏观并行运行,互相不影响。假设其中程序a和程序b都是实时程序,如果a要求从时间t1开始执行才能满足实时性,而t1时间正好在执行b,那么是否允许打断呢?如果允许打断,因为a和b互不相关,故b不知道自己会被a打断多长时间,所以b变得非实时。如果不允许打断,显然不满足实时性的第一个条件,a的实时性得不到满足。

网友D:
看来你还没真正理解什么叫做“实时性”

楼主:
圈圈好自信

如果我在12楼“强实时系统: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正确地完成计算任务的系统,如果在限定的时间内不能完成计算,即使得出了正确的结果也会导致严重后果。”这样的定义不对,那你认为什么是“实时性”呢?

网友D:
既然知道了只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就算,那么被打断就

那么就可以选择一种速度合适的CPU,按最简单的时间片轮训,在任务合适的条件下,就能够实现这个多任务的实时系统,即使各任务执行过程中都被打断了。

网友H:
按照LZ的定义分析:实时性要求的是“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任

假定有事件A要求在事件发生后的10ms内完成对它的处理,这应该满足LZ的定义吧。

要完成这样的操作,假定某种CPU的时钟频率必须至少达到100MHz才能保证10ms内完成对事件的处理,也就是说时钟频率为100MHz时这个处理过程需要10ms;如果假定这个处理过程不牵扯到任何慢速设备,只在CPU中执行且存储器足够快,那么把CPU的时钟频率提高到500MHz时,应该可以在2ms的时间内完成时间处理。

此时假定还有一个事件B,也要求在事件发生后的10ms内完成对它的处理,并且处理程序的负担与事件A是一样的,利用上述时钟频率为500MHz的CPU,就可以同时完成对事件A和事件B的处理并满足他们对实时性的要求,此时CPU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其他事情。(这里有个合理的假设:两次事件A的间隔大于10ms,同样两次事件B的间隔也大于10ms)

-----------------------------------

我们可以看到,提高CPU的处理速度,减少了处理事件的时间,因此CPU有能力同时(宏观地)处理多个实时时间的请求,达到同时满足多道程序设计与实时性的需要。为什么说“多道程序设计与实时性是互相矛盾的,两者是鱼与熊掌的关系,不可兼得之”?

楼主:
回24楼

    实时操作系统要求的是,操作系统必须提供应用程序设计者准确计算自己的任务执行时间的能力,也就是这个能力与“支持多道程序”矛盾。
    你的分析失去了一个前提,支持多道程序设计的操作系统中,如果AB分属两道程序,那么A、B两个事件可能是毫无关系的,两道程序的设计者是完全没有沟通的。事件A不知道是否存在事件B,也不知道事件B外还有没有事件C,也不知道事件B要把事件A打断多长时间,这些“不知道”也就确定了事件A无法计算自己的完成时间。这与10mS还是2mS,100M还是500M没有关系。

网友H:
“支持多道程序”可以是有条件的,任何多任务操作系统都

如果我的系统限制只有3个任务,你能说它不是多任务系统吗?

不错,诸多的“不知道”造成了诸多不确定,但如果加上某些限制条件变“不知道”为“知道”,变“不确定”为“确定”,不就可以鱼与熊掌兼得了吗?

不要把自己逼到死胡同嘛。

网友D:
为什么会不知道?就拿最简单的时间片轮训调度来说

每个任务分配的时间片固定为100us,假设分成10个时间片,那么整个轮训周期就是1ms。
我们完全可以准确的计算出该任务可以在多少时间内完成。任何一个任务都会知道,它
被打断的时间少于等于900us,能够执行的时间为100us。有这些条件,难道还不能准确
的知道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吗?虽然任务不知道其它任务是否存在,但是它却有一个基本
保障,在这个基本保障之内能够完成就行了。这个基本保障和能够处理的任务数,就决定
了所需要的CPU处理速度。

把问题简化一点,假设一个100M的处理器,我就给每个任务使用1/10的时间,那么你的任务
看上去就是在单独使用一个10M的处理器。

网友H:
哈哈,圈圈限制了时间片的长度和时间片到时的强制调度规

要知道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包括CPU的资源,认为的设置某种限制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