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稳压二极管焊接到电路上,整个电路电流增大。

楼主(2008-02-25):
由于做防暴系统检测,所以输出电压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电路需要的电压为3.3V,选用3.6V/3W,型号为(1SMB5914B)的稳压管,电流竟然增大到50多mA,没有焊接稳压管之前,电流仅为10mA,后来以为管子性能不好,改为型号为MZP4729A,结果测试电流仍然为40多mA。又选用3.6    /5W(型号为IN5334B)电流将下来了,测试为16mA,但是整个电路的功耗还不够1W,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电流增大呀?还是对小电压不能采用稳压管呢,急需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稳压管漏电流不小,特性不陡。

不过也不至于10mA增到50mA。

网友B:
显然就是你加上去的稳压管消耗电流

这类低电压稳压管的电压/电流曲线与较高电压稳压管不同,很“软”的。

网友C:
曲线太斜,偏差太大所致

保护的话还是用TVS吧,可靠性、吸收功率强多了

网友D:
感觉你的电路有些奇怪

感觉你的电路有些奇怪:

保护通常是对本电路而言的,比如外输入12V,担心感应雷击或者电源故障加上TVS管、压敏电阻之类的东西。对输出而言,稳压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电源负反馈来控制,如果靠稳压管钳制输出的话,需要本地电源有短路保护功能来配合。

假如输出电源电流很小,倒可以用稳压管来作为调整管输出电压,但前提是必须加上偏置,让它工作在击穿区域,这种电源称之为并联型线形电源。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打算再试一下4.2V的稳压管

网友E:
同意四楼

如果是用来做保护的话还是TVS好,响应都是P秒级的,稳压管就差的远了

网友F:
3.3V系统用5.1V的稳压管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