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的阻值问题

楼主(2008-02-25):
pt100在0度的时候阻值都是100欧吗?
我手上有一个pt100,在室温15度的时候阻值为101欧,和分度表的不符合,不知道是不是不合格的缘故?

网友A:
个人见解

1 温度是否准确?
2 测量电阻的仪器是否够精度?
3 是否和环境温度达到了平衡?
4 测试的方法是否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