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怎么测量波形

楼主(2008-02-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用示波器串联小电阻测量电流,具体是怎么接的.示波器探头还是一端接地吗?谢了大家!能否给个电路

网友A:
你要观察的是电阻两端的电压,所以最好将电阻一端接地

然后示波器接在电阻两端上。

网友B:
如果不能将取样电阻一端接地

用双踪示波器,两个通道分别接到电阻两端,选择Add并且一个通道选择Reverse。注意两通道灵敏度一致,输入电压不超过示波器探头允许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