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12V铅酸电池两端加220V交流电,结果会怎样

楼主(2008-02-27):
(无正文)

网友A:
烧保险跳闸

仅此而已...

网友B:
如果保险烧不断又不跳闸 那就一个爆炸

网友A:
一定不会爆炸

楼主:
试过,没有任何反映

网友C:
问问楼主

接上之后,既不烧保险也不跳闸?

网友D:
什么事都没有。当然并不代表蓄电池没事

蓄电池短时间放电电流往往可以达到数百A……普通民用线路的细径铝线还不够看的;
充电时则会产生反电势……况且接上去的是交流电,一个周期内冲10ms,放10ms,没什么事的。

当然了,还是不要乱接线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