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电源纹波

楼主(2008-02-27):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1.8V和3.3V是怎样产生的?

如果是线性稳压器,一般不会增加噪声,如果是开关稳压器,那就很难说了。

网友B:
估计是用LM2576一类的东西……

网友C:
如果是DCDC就要用电感+电容来滤波

网友D:
1.8V和3.3V电源一般是供给数字电路部分的吧

数字部分的高频噪声是比较大的,因为大多数状态下除了三态门就高低两种状态;
但是噪声容限也比较高,具体的得看芯片指标需求,不必强求过低的纹波,满足系统需求即可

网友E:
没有太好的办法,

一般都用DC/DC加线性稳压器来做电源的.
如LM2596-5产生5V,然后用1117-3.3,1117-1.8产生3.3V和1.8V,

楼主:
1.8V和3.3V

1.8V和3.3V是稳压块产生,分别是通过LD18和LD33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