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无法显示怎么办

楼主(2008-02-27):
大家好我是新手 我做了一个记频器是用LCD1602A显示的可 无法正常显示 不知道为什么 电路图在这里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检查你的程序中初始化的操作是不是正确

LCD是慢速设备,必要的延时是需要的,但是要注意是不是真正实现延时了,而不是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网友B:
初始化正常吗?正常的话显示有点变化的

网友C:
对比度是否调得太小?

楼主:
LCD1602A无法显示

二楼三楼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关心
这是我的程序请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我感觉延时和初始化是可以的 关键是通电后LCD1602A上只有上面一排被点亮 下面的一排没被点亮 是什么问题啊? 还有电路图有没有问题呢 LCD1602A与LCD1602B有什么区别啊? 我以前用过B  不知为什么现在没办法显示了

楼主:
LCD1602A无法显示怎么办

四楼的朋友好
对比度我用了1K的 点不亮的只好换低的了
你帮我看一下程序 是否有问题 谢谢了

网友C:
有一排有显示了,就说明你没有初始化成双行显示的。

网上找找吧,很多现成的程序。我的电容表里面也有这个控制程序。

楼主:
通电后只有上面一排被点亮 可一排也没有显示的

通电后只有上面一排被点亮的也就是一排黑色的光标 下面一排没点亮没有黑色的光标 可是一排也没有显示的 我的电路图和程序都在上面 computer00请给指点啊 草根多谢了

楼主:
程序电路图在这里帮我看看为什么LCD1602A无法显示

网友D:
有的lcd1602是要负压的,你问经销商吧

网友B:
只有上面一排被点亮 就说明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是用ICCAVR编译的 程序在这里请大家看看可以有没有错啊 我是刚学C语言 有很多不懂 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B:
有现成的库可以用吧 应该就是1602的

// **************************************************************
// ***                        LCD Demo V1.0                          ***
// ***          Written By P. Fletcher-Jones 9/5/01           ***
// ***                   Last MOD 9/5/01                        ***
// ***    Compiled with ImageCraft C compiler Version 6.21E   ***
// **************************************************************

#include <iom103.h>

#include "LCD.h"
static void test(const char *s);

void main (void)
{
int i;
test("Hello World");
for (i = 0; i < 1000; i++)
    ;  // delay
/* Override the ports (using the default values!) */
LCD_EN_PORT = &PORTC;
LCD_DIR_PORT = &DDRA;
LCD_IP_PORT = &PINA;
LCD_OP_PORT = &PORTA;
LCD_RS_PORT = &PORTC;
LCD_RW_PORT = &PORTC;
test("I am Alive");
}

static void test(const char *s)
{
Init_LCD();                            // Setup the LCD
LCD_Cursor_On();                    // Turn Cursor ON

// *** These use store the text in RAM *** //
//LCD_DisplayString(1,5,"Imagecraft");     // Display text on line 1 Character 2
//LCD_DisplayString(2,6,"LCD Demo");         // Display text on line 2 Character 2
Test_LCD.c

// *** These use store the text in FLASH *** //
// *** !! Must have strings in flash option set in Project options *** //

LCD_DisplayString_F(1,5,"Imagecraft");     // Display text on line 1 Character 2
LCD_DisplayString_F(2,6,"LCD Demo");     // Display text on line 2 Character 2
LCD_DisplayString_F(3,6, s);
}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1194536956.zip

楼主:
对的 这个也可以

是啊 stycx朋友 是有很多库可以利用 我用ICCAVR 编程的 因为是初次做 开发环境不会用的 希望多多关照

网友E(2009-10-12):
mayi2007,你好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能给我点经验之谈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