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报警器设计

楼主(2008-02-28):
(无正文)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我看看

网友A:
自己搞一个电路,用小变压器供电给你检测电路和报警电路

自己搞一个电路,用小变压器供电给你检测电路和报警电路,然后把检测到的情况用不同的频率把声音反馈出来,就行了

网友A:
报警声音可以采用二短一长,和二长一短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