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1口的4*4矩阵键盘电路上的4个上拉电阻是否可免?

楼主(2008-02-2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但有上拉时抗干扰性要好些

而且上升时间更短

网友B:
好像不行,P1口没有内部上拉,输出高时需要外部接上拉

因为很久没有接触了,没有记得不太清楚.

网友C:
P1口有内部上拉,但相当微弱,几十uA

驱动行列式键盘,最好外部加上拉电阻。

网友B:
呵呵,偶在误人!SORRY

楼主:
如要另加,那P1口内部的上拉电阻有何用?

谢谢各位指点!
如要另加,那P1口内部的上拉电阻有何用?
请大虾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C:
P1口内部虽有上拉,但太微弱,只够驱动板上的MOS芯片。外加上拉电阻是为了增强上拉电流,这样抗干扰性能比较好,键盘到单片机的线可以稍长些。

网友D(2009-08-09):
这个可以在仿真上试一下吧

网友E:
恩,这个上拉很有必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