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2-29):
各位好!
    一个简单的微分电路,我自己做就出现问题了,一直没有解决,现在向各位请教了!
    电容为可变的,变化范围是100PF~500PF,电路输入Vin:Vpp=200mv的正弦波,频率F=100KHZ,放大器采用LF356
    按照公式计算:当取R=100K时,输出V0应该在0.628~3.14V之间变化
    问题:为什么我在测量输出时,输出电压最高才2.2V啊!且,当为2.2V或者快要接近2.2V时,波形变化为方波了
    那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赐教!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求助,怎么没有人帮下忙啊!

怎么没有人帮下忙 啊!

网友A:
电源电压多少?运放同相端接到哪里去了?

楼主:
谢谢

运放的供电电压是正负12V ,同相端接与R相同的电阻接地

楼主:
maychang 还在嘛

maychang还在嘛

网友A:
你的输出摆动速率并未超出2V/us

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现像。

想不出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