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 **!

楼主(2008-03-01):
板子供电电源没有毛刺,就板子内部有.

楼主:
网上说10pF贴片可以滤1.6GHz.

网友A:
用NPO、C0G等材料的高频电容去耦

10P和100P并联,不过最好确认噪声源,通过合理安排电源、地及去耦解决。

网友B:
先确认噪声源,然后载围追堵截

网友C:
是你的系统布线不好,反射到电源上的,形成自激,

解决方法,重新整理布线,适当使用退藕电容,光靠电容可能比较难,对时钟过冲的线路上还要串适当的匹配电阻,以防止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