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接地的接法我也是看一篇专门介绍差分接法的**介绍

楼主(2008-03-01):
使用的仪表放大器PGA203,后面用16位的AD进行采样。
将PGA203的正负端通过40cm长的双绞线接到1.5V的干电池上,接法figure1所示,此时采样值噪声很小,只有1mv左右。

楼主:
另一种接法

可是如果按图2所示接法,采样噪声很大,有100mv。如果把图2中的电阻改为2k,噪声会减小到50mv左右。

网友A:
这说明信号源内阻越大,传输过程中就越易受到干扰

楼主:
传输过程中有什么干扰呢?

我用的别人的板子用同样的方法(figure2)测试,噪声就很小啊。

是用的运放不同的原因吗?

网友B:
是在同一环境中比较吗?

地点,时间等都要一样,比较才有意义。

楼主: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

难道是我用的PGA203不如人家的运方?

网友C:
应该正确连接、使用PGA203

查了一下PGA203的Datasheet,浮动信号源、双绞线的用法,PGA203的负输入端不能直接接地,而是应该在负输入端串连一个1M欧的电阻再接地。
估计原因是,负输入端直接接地会造成双端输入不平衡,引起双绞线中的电流不平衡而导致噪声增大。
而按你的接法,当信号源内阻很小(直接接1.5V)时,交流等效为两个输入端短路并共接参考地,因此在双绞线中噪声基本被平衡掉了。一旦信号源内阻变大,在双绞线中电流就不平衡使得噪声不能被平衡掉了。所以,恢复双端输入的平衡接法,可以降低噪声。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答

不过我也试过将PGA203的负端通过1M电阻接地,这样噪声更大:(

楼主:


网友C:
可以加个电容试试

如果你的信号源基本上是直流或者慢变化的信号,可以在信号输出两端并联一个电容试试(可以根据你测到的噪声频率范围,选择电容容量大小)。

楼主:
输入信号不只是慢变信号,

所以加电容不行

网友D:
干电池处搞个跟随器,作阻抗变换,接收处两线各一个电容

楼主:
楼上的方法应该没有问题

可是我还是想知道原因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