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为什么三极管会发烫

楼主(2008-03-02):
D0为光敏,1N714是10v稳压管,后面的是红外灯阵列,一行6个串联,一共8列,灯压降为1.5V,整个电路的电流大概是450mA。
D882的最大功率是10W,为什么一通电就发烫??
不得其解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没贴上

还有就是,每个灯单独测压降基本都是1.5v,但如果6个灯一起测,整体压降居然只有8V…………

网友A:
Q1上的消耗的功率有那么大

如果Q1的BE压降按0.3来算的话,那CE压降就约为12-10+0.3=2.3V,再算上电流450mA,那么2.3V*450mA=1W,发烫很正常。虽然你Q1的功率有10W,那也只能保证Q1不会烧坏,并不能说不会发烫。

你后面说的6个灯的压降是8V,似乎没什么道理,可能是你的测量手段或测量工具有问题,导致测量误差太大了吧。

网友B:
手册上的功率值应该是加散热片以后的吧...

网友C:
把稳压管去的吧

网友D:
1W多功率,发烫是正常的

Q1应该加散热器。

网友E:
换PMOS

换PMOS管,代替Q1,就不发热啦。

网友F:
线性电路,不管用什么管,不加散热片都会发烫的

手册上的功率值是加散热片以后的

网友G:
D0 画反啦吧

工作在线形区 发热

网友H:
D0画反没?

有光照下,Q0饱和区了
Q1 基级0,Q1截止,发光二极管不亮了啊

楼主:
D0没反啊,就是要在晚上灯才亮

有没有人愿意给点改进的意见

网友H:
什么意见?加散热片啊

网友I:
两个Q1并联使用,输出端加上一个小的电阻均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