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模双待双辐射 成了 开心辞典的一道考试题目。

楼主(2008-03-02):
没有注意到最后答案,我上网搜了一下两种言论都有。各位什么看法?我还是**双辐射的。

双模双待手机可实现两网信号的同时接收和发射,从原理上来讲,G网接收的一路本振电路工作的同时,C网接收的另一路本振电路亦开始工作,两路本振信号因耦合而导致频谱增多,从而产生交变磁场,而这交变的磁场产生的幅射幅度相对于单模手机来讲,其对人体的幅射要大得多。 根据美国一研究机构最近发布一研究成果,对5只小白鼠进行单频幅射,另5只小白鼠受双频幅射,双频幅射与单频幅射总功率相等,20天后,受双频幅射的5只小白鼠较受单频幅射的5只小白鼠明显的行动迟缓,且经统计,它们总体寿命平均缩短1/10。因此那种认为双模双待手机的幅射和单模手机的幅射一样甚至比单幅手机小的说法,肯定是某些运营商或手机生产厂家**制出来的鬼话。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些手机厂商为了在信号较差的地方仍能获得较好的通话质量,在手机设计时,往往会加大手机的电磁波发射强度。当信号只有一格时,手机信号的发射强度要比手机信号满格时大1000倍。而目前市面上的双模双待手机,正是由于同时搜寻两个网络时产生的频率干扰,导致同等环境下其接收信号的强度比单模手机要差得多,从而导致双模双待手机无论是在待机状态还是通话状态,都需要比单模手机大1000多倍的发射强度来获得较好的通话质量,其幅射可想而知了,坊间流传的“双模双待双幅射”我认为并非没有道理。

网友A:
待机辐射并不大

双卡双待,只不过是待机辐射增大一倍,影响不大。

手机辐射,主要来自发射状态,本振辐射小得可怜

楼主:
那这个手机是比两个类似的单手机大还是小?

网友B:
2楼PowerAnts说的正确

    首先,双模手机不可同时进行通话,而手机的辐射主要在通话或进行其它移动业务如SMS等时产生,如GSM900模式下辐射功率的峰值标准为2W,平时待机时只要无跨区移动,射频辐射远小于峰值功率,加之手机在待机或通话态时所处位置不同,所以主要应考察手机在通话工作态而非待机态下的辐射。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国产手机特别是“黑手机”,为降低设计及制造成本,严格按国际标准的话EMC基本上不过关,为进行补偿和获得更好的通话、移动品质功率超标更是常事,双模手机的EMC设计难度非常大,这个现象更明显。当然,说双模手机比普通手机辐射小也纯属骗子言论。
    楼主认可的结论貌似正确,但根本原因不对,引用网上的有关推理也完全是外行的揣测,国际名牌产品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也这是因此,我只用欧版手机。

网友C:
学习了!

同时希望chunyang讲讲这个EMC为什么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