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红外学习遥控器的算法

楼主(2008-03-02):
要能学习各种遥控器,怎么以最简单的方法存储遥控码数据?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老老实实把所有的数据存储
但需要占用很多存储空间

楼主:
不现实

你说的方法,谁都能想的到,但不现实!
市场上的学习遥控器没有一个会这样做的吧.

网友B:
即使你把所有的数据都存储了,还是会有问题

1.当按键一直按下时,重复码怎么处理?
2.一些翻转码格式如何处理?

网友C:
做遥控器的有没有方案公司呢

做遥控器的有没有方案公司呢? 可以说几个听听吗?

网友D:
现在flash这么便宜,直接纪录信号也不是不行

网友B:
据我的了解,市面上的红外学习遥控器几乎没有直接记录信

因为遥控器是一个低利润的产品,很在乎价格的。

楼主:
拆解分析

近日拆解了朋友给我的一个带学习遥控功能的东西
里面的芯片型号全被打磨掉了, 关键部分:
IC1: 18PIN, 10MHz XT, 为MCU, 类似PIC16C54/EM78P56.
IC2: 8PIN, 24CXX之类的存储器, 经检验为24C32.

测试,先学一个NEC遥控来测试,学了2个按键, 功能正常.
发现存储进EEPROM的数据为:
000000E0   00 FF 07 F8 00 00 00 58  01 AB 00 16 00 15 00 16
000000F0   00 40 00 17 F1 05 20 04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00000100   00 FF 1D E2 00 00 00 57  01 AC 00 15 00 15 00 16
00000110   00 3F 00 16 F2 05 20 04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网友E:
多测试几个就能找出规律

网友B:
规律也不是很容易找的

一般都会对数据进行压缩和处理。

楼主:
不能确定CPU型号

分析了CPU的管脚分配, 所有的脚都与PIC16C54/EM78P156之类的对得上,但唯一对不上的就是遥控信号输入脚, 它的遥控输入在3脚, 而PIC16C54/EM78P156的3脚却是计数器输入的脚,不可能用来解码遥控信号的.

因此这个MCU的特征为:
1,脚位要与PIC1654/EM78P156之类的兼容(18脚)
2,3脚可以做普通IO口来用
3,RAM应该在30 BYTE以上:因为存储的数据就已经有25 BYTE,加上一些工作寄存器应该在30以上.
4,使用10MHz的晶振,估计CPU的指令周期应该是2CLOCK的,这样10MHz就可以得到5MIPS的速度.

大家列举一下符合这几个条件的MCU都有哪些?
台湾和国产的可能性比较大些.

网友B:
分析数据来借鉴方法是可行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分析别人用的是什么MCU.

楼主:
数据存储基本清楚

经过分析,存储的数据结构基本清楚了!
主要是存储一些特征数据,毕竟人家是经过分析统计了许多遥控器的格式而总结出来的一个抽象,可以覆盖到大部份的遥控器了.

分析它的CPU类型,只想知道市场上实现这个功能的所需的最小资源是多少,不为别的.

网友A:
你可以学学天威的电视机顶盒遥控器

那是他们自己定义的格式,不是NEC的看能不能学习

网友A(2009-09-25):
天威视讯的电视机顶盒遥控码格式是
3.73ms低电平引导码--1.75ms高电平--4个字节用户码--2字节按键码--结束位
4个字节用户码固定为'T','W','S','X'即天威视讯

0为0.5ms低电平和0.35ms高电平表示
1为0.5ms低电平和1.3ms高电平表示

网友F(2010-07-16):
楼上说的是我们的学习型遥控器方案,芯片确实是EM78P156,也可以用AT8PS56,提供源码。
http://www.mcusky.com/learnable-ir/lr.asp

网友A:
EM78P156的方案
学习海尔空调不行
我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