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以串联电路中取驱动信号

楼主(2008-03-03):
现在我这里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想请教:我这里有一个交流12V电源,负载为并联的一组灯,灯有的开有的不开,开几个也不确定。问题是我想在电路中用串联状态取出一个信号,把这个信号处理,放大什么的,用来驱动一个直流24V继电器线圈,不知道怎么能实现?

网友A:
“我想在电路中用串联状态取出一个信号”

与一个灯串联,还是与所有的灯串联?
无论是哪一种,要取信号,串联一个很小的电阻即可。

网友B(2008-04-08):
先串个电阻再加个光耦检测就可以啦

先串个电阻再加个光耦检测就可以啦

网友C:
看不太明白

看的不太明白,发贴请写清楚,最好是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