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yang大哥,幫忙看看這個MOS電路能否驅動5V,90mA的負載?

楼主(2008-03-04):
Chunyang大哥,你好如題:
  幫忙看看了,能否驅動5V.90mA的負載?謝謝了!
  更正:3.3V-Input和3.3V-Output應該改為5V-Input和5V-Output

楼主:
添加圖

   后面的電感個鉭電容的作用是什么,GPIOT1輸出的應該不是PWM信號吧,可以推介一個使用IO可以控制的開關,但是能夠驅動比較大的負載的電路(大點功率的P-MOS可行否?三極管不行,驅動不了)。

网友A:
不是PWM信号,只作电源开关用

楼主:
能驅動5V,90mA的負載嗎,嘗試了,好像有問題

 嘗試過上面的電路,電感換成10uH的了,但是在GPIO輸出0時的Vout為2.0V左右;輸出1的時候Vout電壓為2.6V左右,剛好一個二極管壓差。

网友B:
管子够大了

SI2301ADS.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421913442.pdf

网友C:
如果是做升压DCDC电路不对

如果仅作为电源开关,电感是不需要的,R203、R207、C212也不需要,就是要用滤波也应构成派型滤波器。升压DCDC建议用IC,当然价格高点。

网友D:
将R207短路即可

网友E:
R207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