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把继电器控制的电路要单片机来控制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8-03-04):
(无正文)

网友A:
注意干扰

输入、输出都要用光偶隔离

楼主:
这个倒知道需要隔离.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注意的特别重要的?

网友B:
关键是抗干扰设计

隔离可以简化抗干扰设计,但不是一定要用的,继电器的规格、负载大小、特性等要综合考量,楼主应提供更详细的相关信息。

网友C:
还有上电状态.别上电就来个错误动作

网友D:
RE

线包两端加二极管

楼主:
to gxs64您好为什么要加呢?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哈哈!

网友D:
re 8楼

线包是个电感,
看一下<<晶体管电路设计>>  】(日)铃木雅臣
我没电子版。

楼主:
谢谢您,告诉我!

楼主:
<<晶体管电路设计>> 的电子本

网友E:
如果是大功率电感性负载,触点两端要并接RC吸收回路。

网友F: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必须低电平有效,要不很麻烦

楼主:
我发现都是用的行程开关作为信号的传输.3个接触点的

网友E:
从楼主的描述判断,

如果不是为了学习,建议买现成的PLC(可编程控制器)来做。

楼主:
to:ocon

ocon大侠!
    PLC好学习吗?我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啊?

网友E:
PLC最初是为改善汽车生产线的车型通用性而发明的,

目的是尽可能降低构建自控系统的成本和提高工程效率,因此,把你的继电器电路图输进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