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些IC适合用在微波测距方面

楼主(2008-03-05):
    最近在作一个车在微波测距的项目,是用在当本车检测到与前方车辆相距处于安全距离以下时,发出报警信号提醒司机注意的。
     网上资料多是激光和超声波的,可是激光和超声波的效果比起微波要差一些,但是找不到微波测距的具体电路。。。
    谁能给我一些相关的电路组成资料啊,有具体电路的最好,或者推荐几个适合的芯片,我自己再去查DATASHEET。谢谢啊~!

网友A:
连这些都不知道

就知道一个概念,就开始作了,佩服佩服
英飞凌有车载雷达的整合IC,自己去找找吧
不过天线是个麻烦问题

网友B:
可是激光和超声波的效果比起微波要差一些

“可是激光和超声波的效果比起微波要差一些”
请教lz, 为什么说激光和超声波效果差,怎么差?
谢谢!

网友C:
呵呵,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嘛...

网友A:
车载前视雷达是个趋势

有激光和超声波不能比拟的优势
测距范围宽
距离长
受雨雾天气干扰小
当然,也不是随便哪个小作坊想做就能做出来的

网友B:
我认为还是价格问题。

我认为单从技术上来讲激光是这种应用最强的。楼上说的3点都不是问题。如果做得好,通过处理,甚至可以知道前面的是什么汽车。缺点是成本高,技术水平要求太高。

超声波的成本低,但是性能不行。

微波的估计比较折中。

呵呵!

网友D:
瓜瓜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