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屡烧行管

楼主(2008-03-06):
自已修一彩显,发现行管烧了。换了行管,能用挺长一段时间,显示器不时黑一下,行管不知不觉就又烧了。不知道该怎么测,用万用表测电源部分时曾把电源烧了一大片。换了个逆程电容还是不行。请各位高手帮帮我,该怎么检测。手头只有万用表。

网友A:
先检查有没有脱焊的地方,把行电路/电源电路部分全部补焊一

网友B:
换高压包,不行只有换显示器了`~~

网友C:
看下

不要用数字表 用指针的量下电源电压,看下有没有高压并一个逆程电容 再试下

网友D:
统一二楼的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

我试试看,我觉得可能是高压包有问题。方正TJ711的高压包得多少钱呢?其它的包适用吗?

网友E:
行激励不足

就是行管前面的那个三极管或它的电路有问题.

楼主:
我再拆拆看

现在用得很不放心,采纳7楼意见。

楼主:
还没解决问呢

行激励部分看过了,行激励C极11V,行管静态时59V,动态大于1000V,一会就发觉得发烫,行幅不时收缩。又烧了一个行管。我没辙了,救救我啊!!!不知道应怎么弄了,难道得换包了,包一般是不容易坏的吧。或者是行管是假的的问题。

网友D:
所换行管是原型号的不?

网友F:
希望建议对你有帮助

我倒觉得有可能是主电源有不稳定的情况﹐建议你先不要接行管。
切断主电源到行管C的供电﹐用一个100W的灯泡对地作主电源的假负载﹐看看开机后主电源是否能够长时间稳定输出﹖
先简单后复杂﹐希望建议对你有帮助。。

网友D:
楼上说的对显示器二次电源不适用

二次电源实际是对高压稳压的,逆程变压器没有输出,二次电压会变高。

楼主:
哈哈,修好了!!

电源负载部分实在找不出毛病,把开关电源尖锋吸收电路的一个瓷片电容一换就好。

楼主:
哈哈,修好了!!

开关电源尖锋吸收电路的那一个电容开路或短路会怎么样啊?

楼主:
假负载怎么接呢

12楼的意思就是说彩显接假负载来进行维修没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