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如何计算串稳的效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3-06):
这都不会?

初中物理就已基本解决了。功耗总会计算吧,实际输出功率与总输入功率的比值就是效率。

网友B:
输出输入都是直流,这就好办

直接测量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即可。

网友C:
没那么麻烦

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网友B:
4楼所说,是近似计算

虽然大多数情况已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