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08-03-06):
有一台设备,希望其220V的电源比较稳定,波动比较小,如果直接用市电供电,电压波动范围可能比较大,而且突然断电可能会对设备会有影响。我想通过UPS给它供电,这样就可以解决突然断电造成的影响,但UPS能稳定输出电压吗?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A:
用在线式UPS即可

正弦波输出的。

网友A:
如果设备是采用220至低压的转换式供电

还可以在低压侧用电池做后备。

网友B:
低压侧用电池做后备

比用UPS成本低得多,但电路需要你自己设计。这样的电路并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