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较有关功放的问题(附图纸)

楼主(2008-03-07):
我想做个功放,请教下图中哪里要改进,我对功放不是很懂,谢谢!

?????????????????????????????
奇怪,原图变成“X”了,补个新的吧,在第2页。
!!!!!!!!!!!!!!!!!!!!!!!!!!!!!

楼主:
热彻期待中!!!!

哪位DX能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建议更改

1、R175、C94/R191、C101自举电路中,电阻值太小,建议改为100R,否则自举电压被吸收掉了。
2、C102、10UF偏置电容容量太大,建议改为104涤纶电容。

网友B:
只有一级放大? 开环增益很低啊

网友A:
输入电压调整到1V左右

输入电压调整到1V左右

楼主:
请教3楼

R175、C94/R191、C101在我看来是电源的RC滤波吧,会是自举电路吗,不明白。请赐教,谢谢!!!

楼主:
请教Q22管该如何称呼。

其基极R212电阻是否要改为5.1K,以形成对称呢?

网友C:
自己弄来玩还是做产品?我的几点看法

3楼的avlight不是爱浪公司的吧?哈哈

架构是可以的,但还是漏洞百出啊,
我的几点看法:
1、R175、C94/R191、C101  并不是自举电路,它的值我认为是可以的,
2,C102、10UF的值我认为是可以的,
3,Q29错,应该是PNP的,Q21错,应该是NPN的,而且图中两管并不配对,还有应该是发射极接470R电阻,
4,Q23图中为A1943不能和上管C5171配对,实际上应该是2SA1930,
5, C96  470UF/63V 我认为太大了,如果是家庭用功放,47UF在这里就够了,
6,图中多处电解电容的极性标反,
7,这是典型的双差分输入电路架构,没有用到恒流源,在我看来,它的声音会比用恒源的要自然些,但热稳定性要差点,主要是表现其静态电流会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同时它对电源的要求也高,所以+/-50V最好是恒定的,
8,我认为R172和R177这两个100K的电阻太大了,最好在22K~47K之间,他将决定差分级的静态电流,这里如果用47K的话差分级的电流在1mA左右,每管0.5mA左右,只要材料(管子)好,一般能获得漂亮的效果。
***
改C98为C96
        ***

楼主:
非常感谢edanzg的指点。

这是我做来自己听的。
顺便问一下,C98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我准备用他来推惠威的M1书架箱的(60W)。

网友B:
呵呵,edanzg 不愧是专门代工、制作功放的,一眼就看出了问

基本同意你的观点,特别是第3点和第一点:
3,Q29错,应该是PNP的,Q21错,应该是NPN的,而且图中两管并不配对,还有应该是发射极接470R电阻,

第5点看错标号了,应该是C96
5, C98  470UF/63V 我认为太大了,如果是家庭用功放,47UF在这里就够了,

说真的,
这是个很基本的电路,却有太多的错漏之处,设计上也没什么亮点,因此我也值随便看了几眼,没有深究:-)

对LZ末级电流输出采用±65V电源,而电压放大级却只用±50V电源供电的设计非常不解...

PS:
1、个人制作功放能否成功的关键很大一部分在于管子的配对和电路对配对误差的自适应能力、热稳定能力,如果没有好的电路,你可能要买一大堆小功率管和大功率管来筛选,才能选出能良好配对的管子;

2、各级的静态电流、反馈系数直接影响到成品功放的音色,很多时候调整的时间会远远大于实际制作的时间,这个要慢慢的调...

3、音响的喉舌还是在于音箱(扬声器系统),这个才是对音色、效果影响最大的成分,先把这个搞上去了再说:-)

4、HiFi的制作绝对是在打造尽量完美的艺术品,要花的心思、心血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特别是要花的银子实在是太恐怖了。。。

偶现在是既懒得动手也懒得费神更不想浪费太多的银子,所以总是随便找个能响的就将就了,
哈哈^_^

网友B:
晕,LZ用的起这么贵的惠威M1书架箱,还来做这样的功放啊?

说真的,不是俺小看你,而是以你现在的电路功底和对电路的理解能力,根本就不可能自己做出超越几千元成品的功放来!

没事多逛逛音响类的专业论坛吧,多问一问,用惠威M1书架箱一半的价格去买台功放,绝对比自己做的强100倍!

真的!

而且要我自己去从电路到外观、机壳做一台能让自己满意的功放的话... ... 我绝对更愿意去找一台本身素质还不错的功放来打磨打磨、调调音色什么的。
这样更好玩、也更享受。

DIY却是是乐趣无穷,
但音响毕竟是用来玩的,音乐也是用来欣赏、享受的,千万别搞的自己太累
哦
多花些时间欣赏欣赏音乐、陪陪家人吧:-)
呵呵^_^

网友D:
说起惠威,我也买了一对

不过现在摆着落灰尘,N久不开声了。

网友C:
不错,“发烧”精神可嘉,

先忙会,等下上个图再做探讨,

液晶分辨率不太高,C96看做98了,还是老x的设备要好些,哈哈。

楼主:
谢谢XWJ DX的批点,很到位。

我没自己做过功放电路,对功放电路也不了解。
我只是想搞一套好一点的音响来慰劳一下自己,毕竟工作几年了没给自己买过什么好东西。
惠威的M1书架音箱我已经买了,连同荷兰的400多芯的银丝缴线。共花了我4000多元。现在要为它配一套功放,看了一下市场,最少都要8000左右以上的才感到配得上它。感到太贵了,于是想自己做一个裸机。
请问XWJ DX有何好功放机型好介绍啊。我看好了天逸的AD-6,但开价要12800元,淘宝上最少也要9000多。感到到太贵所以没出手。想自己搞一个算了,于是,画了1楼的初步图纸。本人较喜欢晶体管的功放,对胆机不是很喜欢。本来计划是6000以内搞一套的,现在看来要超出预算了。

网友E:
建议楼主先多学学音乐鉴赏,声学基础,电路分析……

切勿把花了几W银子堆出来的音响就那么随便的摆在客厅电视机旁,中间放一台DVD,没事老听“火车碾过,飞机上天,**弹落地,摔碎玻璃……”一类的试音碟……呵呵

网友B:
呵呵,说真的,我有时候听到好听的碟真的想发上来让大家

同时发表下自己的感触、感想,
可惜就是没有好的上传空间用来交流

MP3或其他严重压缩后在线能式还是算了吧,实在是对音乐韵味的严重损伤,现在根本就听不入耳。。。

网友C:
先上个图,有人感兴趣吗?

等我忙下,然后睡一觉再来看看~~~

网友F:
欣赏音乐? 欣赏声音?

网友G:
楼主慢慢玩吧,不过我觉得自己画图,画板来做太麻烦了

真不如去挑个现成的板子比较快~~~

我感觉这东西,音源最重要,音箱第二,功放不必太苛刻,功率容量、带宽、响应速度够就行了。

网友H:
关于17楼的图纸

我想请教一下:
1.在R2的47K电阻处并一个100PF以下的电容,以消除线路传输过来的不必要的杂讯。会不会对音质有改善呢?
   另外问一下,100K HZ以上的信号不用进行放大吧,因为我听说音频的 范围是20到20K HZ而已。还有如果可以的话,在每一级管的B极加一个几百PF以内的电容到地以吸收不必要的信号,不是更好吗。但我为什么没有看到过哪个图纸是这样做的呢。

2.C5与的R14组成的防自激电路中,C5的取值我看到过的图纸一般在0.1UF到0.22UF之间,这里为什么取0.047呢?

3.反馈控制电路中,是否要在R7的1K电阻处串一个或并个大电容,我听说这里的反馈控制直流的话会好点。如果是的话,串好还是并好呢?

4.前级和后级的电源不用隔离吗?前级会不会受干扰呢?我在网上看到报道说日本的一个家伙做一个功放,用了10多个变压器,目的就是为了分级供电。

网友H:
把新的图与17楼的图都贴上这里吧

分页了,好看些。好再向DX们取取经。

网友C:
茶余饭后来交流下,,

我想请教一下:
1.在R2的47K电阻处并一个100PF以下的电容,以消除线路传输过来的不必要的杂讯。会不会对音质有改善呢?
RE: 加了这只电容确实对高频噪音有所抑制,可以加。

   另外问一下,100K HZ以上的信号不用进行放大吧,因为我听说音频的 范围是20到20K HZ而已。还有如果可以的话,在每一级管的B极加一个几百PF以内的电容到地以吸收不必要的信号,不是更好吗。但我为什么没有看到过哪个图纸是这样做的呢。
RE:实际上超过16KHz的音频信号就很难听到了。但频带宽些对音频信号的谐波有一定放大,听不到,但感觉起来还是不错的。

2.C5与的R14组成的防自激电路中,C5的取值我看到过的图纸一般在0.1UF到0.22UF之间,这里为什么取0.047呢?
RE:C5 R14实际上是一个吸收电路,我对其的“通俗”理解是:扬声器呈感性负载,当一个脉冲信号驱动它后会出现阻尼震荡,这个震荡信号有可能窜入负反馈网络来“污染”音质,所以有了这个RC电路,通常叫贝茹尔网络,后面的L R15对来自喇叭的“干扰信号”也有一定的隔离,所以C5取值可以小些。要注意的是L实际上是绕在R15上面的。
3.反馈控制电路中,是否要在R7的1K电阻处串一个或并个大电容,我听说这里的反馈控制直流的话会好点。如果是的话,串好还是并好呢?
RE:这个图实际上是一个直流放大电路架构,输出中点电压会因为元器件的参数的差异而漂移,所以这里有了RP1可调电阻来调节中点电压。如果在1K的电阻上串了电容就变成交流放大器了,这时候他的直流放大倍数是1,也就是如果输入的直流电压为0V,那么理论上输出也为0V,所以可以省掉RP1,实际上这类架构的输出中点电压或多或少还是有些的漂移的。

4.前级和后级的电源不用隔离吗?前级会不会受干扰呢?我在网上看到报道说日本的一个家伙做一个功放,用了10多个变压器,目的就是为了分级供电。
RE:有条件的话前后级分开供电可以提高电源文波抑制能力,和稳定性。如果弄个+/-45V的稳压电路来搭配17楼的图片效果会更好。 当然个人觉得上面说的用10多个变压器给一台功放供电有些夸张。

===================================================
再说下对23楼的电路的一些看法,
首先感觉舒服的是这个图比上次那个清晰多了,看起来舒服,
差分级的C1845/A922是对非常好的管子,线性好,放大倍数高,输出电容小,这是非常漂亮的参数,但后面跟着的2N3906/2N3904就不怎么样了,耐压也达不到,所以不太适用,可以考虑适用A1013/C2383,C2705/A1145,BD139/140之类的管子。接着后面用了Q21,Q29等电路组成了过载保护电路,我觉得倒是没有必要用上去,因为毕竟不是批量生产,不需要搞得那么复杂。还发现电解电容C94,C103,C101的极性反了。如果+/-50V用稳压供电,输出功率管调到甲类会得到比较好的效果的。

楼主:
非常感谢edanzg 大侠的解说

我再改进一把。
我明天就把电源部分,继电器延迟保护部分,控制与指示等部分全弄好。再贴上来。

网友I:
哈哈~~~不要小看游击队员~~~

网友J:

做个记号﹗﹗

网友C:
哈哈,~~~不要小看了22楼的图~~~

应该我叫lz大侠才是,舍得发钱来玩。

网友H:
layouting ,晒个图。

等OK后整体晒一次。再此再次感谢edanzg 大侠的关注以。谢谢!

网友C:
哈哈 LOGIC+LAYOUT+OLE非常方便

网友K:
直接用IC作前置输入就行了,何必用这么麻烦

网友L:
不错 学到点东西

网友M:
1楼图在哪啊

咋看不到1楼的图啊?
竟如是轰炸机来一般,篇篇好**啊,值得学学,以后吾要搞音响一定来学.

网友N:
精彩

呵,24楼说22楼是直流功放,不明白22楼的图却有输入电容

网友O:
留个记号,慢慢学习

网友P:
音质

细品了一下刚才的图纸哦,发现这样的原理啊,就会存在一个重要的音质问题,特别是低频部分,会达到1%的失真度的,声音听起来会有功率不足的感觉.多看看声学方面的书可能会有好处的

网友B:
pinbo,为什么会觉得低频部分失真大?说说你的分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