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烧耦合电容???

楼主(2008-03-07):
(无正文)

网友A:
有极性电容反接? 不坏才怪

网友B:
有这样的电路吗?

电容即使没接反,也不能工作

网友C:
电容有没有炸裂

查一下输出端是不是有电压回灌情况﹐此情况会导致电容反充损坏。
电容有没有炸裂﹖

网友D:
这个电路挺奇怪的饿

网友E:
C1就是短路的吧,或者是小电阻呢

要不就是外围的东西还没有画全

网友F:
我把完整的电路给大家看看

不好意思,开始把图给画错了,应该是这图,大家再看看,谢谢!

网友G:
可以并一个高频电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