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5 与 DAC之间连接加上拉电阻会损坏DAC吗?

楼主(2008-03-07):
(无正文)

网友A:
两板的距离有多远?同一个电源吗?

网友B:
个人见解

正常情况下,加上拉应该不会导致DAC损坏,因为是数字输入信号端口,阻抗很大,即使把它直接接到不超过指标的电压端或接地,都不会导致端口损坏
如果是电阻有短路到电压,倒有可能烧坏驱动芯片的,所以LZ在测量坏芯片的时候是否是分离开了总线来测量的
还有长距离传输可能要做一些保护和隔离措施,否则容易引入外界强的干扰,导致芯片的损坏
DA的输出处理的是否得当?

楼主:
回awey和zgl7993

awey:两板距离大概20厘米,电源是从用同一块电源板供电的。三块板的地是一个地。
zgl7903:测电阻时,并没有把芯片拆下,是断电进行测量的。但测量结果跟芯片没坏时测得的值有很大差异。正常的阻值应该在几十K,但出问题的芯片电阻只有几百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