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瞬间光耦触发可控硅误导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3-08):
由PIC单片机控制MOC3081光耦,在控制双向可控硅,可控硅控制
接触器线圈,共两路来实现三相电机的正反转,上电的瞬间有时
两个可控硅会同时触发一下,速度很快,机械连锁来不及保护,
上电时单片机口线处于不定状态,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
题,望高手指点,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8101947637.rar

网友A:
输出加硬件延时

网友B:
用正反逻辑分别控制,同时处理好瞬态效应

从设计本身是完全可以杜绝该现象的。

网友C:
在输出端加一电阻,将不定的引脚状态绑定在一个固定的电

具体是上拉还是下拉要看你的线路设计。

网友D:
你将光耦驱动方式改为正逻辑试试

也就是CTR_CLOSE、CTR_OPEN接原边正端,负端接地。

网友E(2012-10-17):
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似乎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