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541断电不应出现的信号

楼主(2008-03-08):
敬请高手不吝赐教,我设计的电路AD5541,电路正常是1脚输出2.5V,但是在断电的瞬间,1脚有一个5V的脉冲输出,影响了我的控制,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希望在断电的瞬间1脚输出在0-2.5V波动.

网友A:
AD5541是个什么东西?做啥用的?你的电路结构怎样?

断电时出现,通常是因为滤波电容或者耦合电容引起。

网友B:
00的意思是你发帖时应该给出器件datasheet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