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辨认一下互感器

楼主(2008-03-08):
我现在有个互感器,长得跟变压器似的,有4根引线,两根进线两根出线,请问怎样才能分辨出是电压互感器还是电流互感器?哪一端是一次绕组端,哪一端是二次绕组端呢?
另,怎样分辨电压器与互感器呢?

楼主:
补充

图片就是如图那样,什么标记都没有,帮帮忙吧!(图是借网上的)

网友A:
很难判断

互感器和普通变压器本来结构就是一样的。只不过互感器有精度要求,磁通密度和电流密度用得比较低,绕法上也更讲究。
小电流的互感器,可以反过来当较低电压的变压器用,这就更无法判断了。

网友B:
就是一个变压器

网友C:
我赌变压器

像,太像了,

网友D:
(图是借网上的)哦,ls恐怕....

网友E:
看电路中的运用方式啊

如果就是一个互感器。那东西还真不好说。如果你是为了找一个互感器,那最省事的办法是买一个新的。互感器这东西。不是说线圈好的就是好的。有精度要求的,在家里没这个设备,测不了

网友F:
把你的实物的图片放上来。

    “我现在有个互感器,长得跟变压器似的,有4根引线,两根进线两根出线,请问怎样才能分辨出是电压互感器还是电流互感器?哪一端是一次绕组端,哪一端是二次绕组端呢?”

1、你确定是互感器,而不是变压器的话:这个是电流互感器。
2、“哪一端是一次绕组端,哪一端是二次绕组端呢?”:线径粗,阻值小的是一次绕组端。

网友G:
晕...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本来就是变压器同一个东西...

网友H:
确定

明显就是一个变压器。

网友I:
变压器

   首先确定这是一个变压器,理由如下:
   1、他标出了初级和次级电压,已经很明确是变压器。
   2、电流互感器的次级一端是接地的,从图片看就知道他没有接地线,因为接地线都是蓝黄线。
   3、你可用一小电池通一下,可以确定初次级,当然也可以通过线的粗细来判断。一般情况,粗端为次级,细的为初级。

网友J:
四线的是电压互感器

四线的是电压互感器
两线的是电流互感器
你发的图是变压器

网友K:
同意7楼的...

再买一个吧

楼主:
互感器烧了

那个图片就是变压器,但我的互感器跟它的模样是一样的,只是什么标志也没有。你们说线径粗,匝数少的一端会是一次绕组吗?那样不就成了升压了吗?

网友L:
没铭牌的互感器谁还用啊,呵呵

网友M:
是变压器。一样,是因为你原来的机器就是用变压器……

目的:省成本,呵呵

楼主:
互感器图片来了!

如图就是我说的互感器,线粗的那个绕组只有8匝,而引出黄线那个绕组有好多匝。该如何判断电压或电流型呢?

网友N:
要这样的话应该是电流型的

原因:电流型的初级电阻小,所以线粗匝少,次级匝数多(原理同大互感器)
而电压互感器不需要大电流所以线一般不粗

网友O(2008-04-08):
价格比较便宜的是变压器

价格有点吓人的是电压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