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通信及led显示的程序上的矛盾

楼主(2008-03-08):
mcu要通信同时要不断地刷led。
怎么保证通信的同时还能不断德刷led?
是硬件识别起始位还是软件?
如果是软件的话是不是while(!(UCSRA & (1<<RXC)),可是没有信号的话不就停在这了,用if的话能否识别起始位(最大的位传输时间小于刷led的时间)?
谢谢

网友A:
利用中断

网友B:
刷新LED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UART可以直接使用它本身的中断

然后主程序可以做其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