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正反转控制

楼主(2008-03-09):
感觉H上臂的驱动电路有问题,望那位高手指点下,谢谢,用分离元件做,管子的驱动电压都为11V。

网友A:
上臂用PMOS加NPN三极管复合来做

楼主:
谢谢,能不能在做清楚点,还是不太理解

谢谢LS的关注,能不能说清楚点,上下桥臂的死区我可以用软件控制,主要是上桥臂的驱动电路怎么做,想到用自举电路,但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B:
U1、U6换成P型MOSFET

按照你现在的电路,U1、U6的G极必须有比24V更高的控制电压才能充分导通,否则压降就会很大。
U1、U6换成P型MOSFET,电路改成这样:

网友C:
我记得电机正反转靠一对差分信号就能控制

   左右两边可不可以想象成用MOS管搭成的反向器,就是把栅极的控制连在一起。就像上面几位说的U1和U6换成PMOS。这样就不用4路控制信号了吧,左右各一个就够了呀。比如用3487的一对差分输出。

网友D:
要想都用NMOS的话就得用高端驱动IC

或者自己提供更高的驱动电压

楼主:
谢谢大家关于

问题已经解决,用了一个比24V更高的32V电源做了,基本可以用,主要还是觉得MOS的压降还是有点大,驱动电压还不够大造成的吧!驱动电压为32V

网友E:
aaa

我觉得用pmos比提高驱动电压好的多.即使有软件死区控制硬件上的死区保护也不能少.

网友F:
同意4楼和8楼的观点‘

网友G:
表面上用PMOS好,实际上PMOS较贵,易损,也不利于采购

网友H:
驱动电压还不够大造成的吧!驱动电压为32V?

什么管子,32V还嫌小?

楼主:
是上管的驱动不够

主要我手头还没有PMOS,不然我想应该会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