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升压电路工作电流大????????

楼主(2008-03-09):
最近产品上做了一个直流升压电路.输入电压为1.5伏.输出为3伏.现在的整机电流为8MA.电感的参数调到多少,整机的电流才为最低?????请各位赐教。(负载是一个接收模块和一个MCU)

网友A:
ic7是死马型号?

网友B:
你那IC7的产品手册上应该有这方面的说明的

在这里,电感的ESR越小越好吧

网友C:
ic7是什么型号?

网友D:
楼主的电路应该是升压型开关电源,L7是储能电感

    该电感虽与转换效率有一定关系,但跟负载电流无关,楼主的理解错误,应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的原理。不过,该电感与电源变换的品质密切相关,要注意选择合适的磁芯材料(决定了工作频率),在体积允许的前提下应尽量选择线经粗的(ESR较低,电源品质好且转换效率高)电感。

楼主:
升压IC资料。

谢谢各位楼主关心。我以前用的电感是47UH/0.5OHM.整机的工作电流为14MA.现在换为470UH/5OHM后,整机电流为8MA. 之前我也问过IC厂家技术人员,他们说可以增加电感的电感量来调整.但是效果还是不怎么好.下面把升压IC的压缩文件传上来.大家帮我看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1083834746.rar

网友E:
先说明负载电流.

楼主:
负载电流.

如果是用3伏的直流电源给整机供电(把升压电路拆掉,将3伏电源接在升压电路的输出端),那么整机是电流为2MA.

网友E:
二极管画反了

工作频率100kHz,
电感应该用100uH左右,Q值越高越好,这个最关键
电解建议用100uF钽电解

网友F:
电源上一定要并加大电容,你以为

电池内阻很小吗?

网友E:
是的,LZ这点也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