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般光电开关输出的传输距离是多少?

楼主(2008-03-10):
如交流两线输出,传输距离大约能达到多远?100米可以吗?多谢。

网友A:
既然是开关就看它的导通电阻、耗散功率和耐压

在不超过其电流限值和耐压的情况下,尽量增大信号,传输多远都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差别可就大了

主要跟光源侧的输出功率和光敏接收侧的灵敏度有关,前者的影响明显。

网友C:
还有现场的干扰强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