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电路板,示波器的“地”的问题

楼主(2008-03-10):
这几个地是怎么相互联系的呢?
示波器,信号源都是3脚插头,开关电源是两脚插头。
现象1)开关电源给电路板供电,把信号源的地线接到电路板上(只接一根地线),为什么会对电路板有影响呢?
   接到电路板的地方电压为0...
现象2)用示波器的地线和信号源的地线相连,用表笔测信号源输出端,有正弦波信号。两条线反接,没有信号....
由怎么解释呢?

楼主:
另外,

对于现象1,开关电源前加变压器隔离后,依然有影响。

楼主:
没有人偶,偶自己公布答案

现象1)开关电源给电路板供电,把信号源的地线接到电路板上(只接一根地线),为什么会对电路板有影响呢?
   接到电路板的地方电压为0...
现象2)用示波器的地线和信号源的地线相连,用表笔测信号源输出端,有正弦波信号。两条线反接,没有信号....
由怎么解释呢?
现象2:
示波器的地线是与外壳相连的,偶用的信号源的地线也是与外壳相连的。并且插头都是3个脚。所以,如果示波器和信号源的插头同时插在一个接线板上,那么他们的地线是连接在一块的。
现象1:
信号源的地线引入电路板上后,相当于把大地连接在了电路板上。偶地电路板是由开关电源供电,所以这时并不影响电路板工作。但是,如果再用示波器测试的话,电路板的地--示波器的黑表笔--示波器外壳--大地--信号源地,这样就会影响偶得板子工作了。

另外:如果你用仿真器,那么,你还要注意,大地可能通过你的计算机与电路板的地相连。如果你带着这样的仿真器,那可注意了,你的示波器的黑表笔就是电路板的地..........晕阿,呵呵

偶决定把示波器插头的那个外壳引脚拔掉,不知道有什么不好的影响,还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A:
通常仪表的地线跟三脚插头的地线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你的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事实上两个地线已经接在一块了。用示波器的地线去接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热端,
实际上就是短路输出了。

楼主:
是那么回事,谢谢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