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电路!!

楼主(2008-03-10):
请教此电路输出电压是如何计算的﹖
是受VT3稳压电路控制﹖还是受L﹑C2﹑VT1﹑VT2振荡电路的频率控制﹖
如果输入+1.5V电源为750mA﹐是不是输出的最大电流就可以达到750mA﹖
以上谢谢回复﹗﹗

网友A:
输出电压看稳压管

输出电流肯定达不到750MA的四份之一,能量守恒。

网友B:
有点意思

输出是VD3加VT3的发射极PN结的压降。

C2上最好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C:
C2的作用是什么? 刚打个c就出去了

楼主:
C2上串联电阻是为什么﹖

请问4楼C2上串联电阻是为什么﹖有何说到﹖请解释﹐谢谢﹗﹗

网友D:
C2形成正反馈

VT1/VT2通过C2的正反馈,构成互补多谐振荡器。两管同时截止、同时导通。
导通时,输入电流流经L和VT2的C-E,使L中的磁通量逐渐增强,截止时,L中的磁场能转变为冲击电压,经VD2向C3充电,产生升压作用。VT3起负反馈作用。当C3电压低于VD3的稳压值时,VT3截止,多谐振荡器的占空比(导通时间/周期)最大,输出电压持续升高。一旦输出电压高于VD3稳压值(再加VT3的B-E压降约0.6V),VT3导通,使多谐振荡器的截止时间延长,占空比减小,遏制了输出电压的上升势头,最终使输出电压稳定在9V附近。
图中C2没有串电阻,导通期间,输入电源经VT1的E-B、VT2的C-E对C2充电,时间常数很小,充电电流较大,使得多谐振荡的导通时间很短。不过,由于输入电压只有1.5V,不串电阻可能问题也不大。

网友B:
tuwen 分析得很详细

我说的问题他也答了。

楼主:
升压电路

非常感谢14楼的详细解说﹐对此升压电路有了更深的认识。。
感激啊﹗﹗

楼主:

经过实际调试﹐电路可以正常输出+9V电压﹐但是空载的时候电流已经达到了80mA左右。。。不知道有何办法可以解决﹖
另L因为手上只有1mH的所以就替换了图标数值﹐不知到是否这里出了问题﹖

楼主:

同时导通﹖那应该是VT1先导通﹐VT2才导通。
我的理解﹕上电后+1.5V经L﹑C2﹑R1分压﹐VT1的BE极大于0.6V时开始导通。
之后VT2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