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算放大器

楼主(2008-03-11):
我想把0-10伏的电压编程0-3.3伏,供arm处理器作为模拟量输入
也要把处理器PWM出来的0-3.3伏的电压放大到0-10V,作为模拟量输出
请问可以通过运放来实现吗?(好像运放的放大增益都很大,调小的话线性度好吗)
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推荐一个常用的运放啊,要求有隔离功能
使用hcpl7800A可以吗?
多谢!

网友A:
“我想把0-10伏的电压编程0-3.3伏,供arm处理器作为模拟量输入”
“编程”可能是“变成”之误。如果是,不必运放,电阻分压即可。

“也要把处理器PWM出来的0-3.3伏的电压放大到0-10V,作为模拟量输出”
这个用运放合适。

“好像运放的放大增益都很大,调小的话线性度好吗”
不是“调小”,是使用负反馈的方法控制增益。可以这样说:负反馈越强,增益就越低,线性也越好。楼主好像还不知道运放怎样工作。

要求常用又有隔离功能,这可办不到。隔离运放有是有,很贵的。

楼主:
谢谢!
那用什么方法把3.3伏变成10V比较常用啊
可以用线性光藕加运放吗?
可不可以推荐一个好买点的型号。

网友A:
回楼主

隔离你的PWM信号比较容易。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个线性光藕和常用运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