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否用74HC4046实现64K的倍频

楼主(2008-03-11):
能否用74HC4046实现:
  输入45~55Hz
  中心频率3.2768MHz,
  频率范围3.2768MHz+/- 3276800Hz(倍频倍数达64K)
  是否会造成频率不稳定?
  或者有其他解决方案。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A:
黄栌增益设的太高,一般达不到,达到了也不稳定

网友B:
应该可以

君不见 450MHz对讲机,只有5KHz的步进吗?90K倍频了。

楼主:
步进5K不一定说明是90K倍频吧?

步进5K不一定说明是90K倍频吧? 要结合看中心频率,最大/最小频率才能看出倍频

楼主:
还有没有人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C:
这么高倍数,实在玄

不可能稳定。
电路并不算太复杂,楼主为什么不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