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8-03-11):
图片中是一个触摸按键电路,
DATA端输入一个1M的PWM脉冲~~~~~~~~~KEY1端输入单片机A/D模拟口~~~
请帮忙分析一下该电路如何工作的,谢谢!!!

楼主:
急急急!!!!!!!!!

急急急!!!!!!!!!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啊!!

^^^^^^^^^^^^^

楼主:
帮帮忙啊,谢了哦~~~~~~~

网友A:
是一个积分电路

前面是隔离和分压(估计信号的峰值超过了MCU的AD范围),D5是半波整流,D6是反向保护(钳位在-0.7V);C23是积分电容,R57是放电电阻.可以用EWB仿真!

楼主:
thank you!

谢了~~~~实际操作PWM峰值为5V,在KEY1端检测得到电压约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