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错误能导致CPU死机?(而且WDT都失效)

楼主(2008-03-11):
用PIC16F877串口做主从机通信,主机程序编写错误:接收字节已经超过定义的接收字节数组,就是说定义数组有10个元素,而程序中使用到了16个元素.
WDT打开,使用正确.
怎么出现由于使用数组个数超过定义的数组个数,而出现CPU死机(7段数码管先乱码,然后在一位上死掉)?并且WDT也拉不回来?
把数组重新定义后就正确了.但是个心病,不理解,请教.

网友A:
查一查,数组溢出时,把哪些数据变量破坏了

然后分析一下。既然已经知道是数组溢出的问题,下面的事情应该不难的。

网友B:
WDT无法恢复的原因要搞清楚

一般只有两个:初始化不完全或WDT未溢出复位。

网友C:
估计是循环喂狗造成的~~~

网友D:
狗没死,只是吃得太多了...

网友E:
估计是只宠物狗

网友F:
个人见解

PIC单片机的内置WDT,有两种启动方式,
1:烧录时硬件配置为开启,这种方式下WDT始终在运行
2:软件开启,受SWDTEN位控制
估计WDT不起作用是使用软件开启的,而程序执行中又错误的写关闭了WDT
可以烧会原来的程序,把配置为硬件WDT配置位打开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