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化实验是不是每一批产品都要做?

楼主(2008-03-12):
老化实验是不是每一批产品都要做?

我做的是工控产品,用单片机控制,批量只有20-200,是不是每次都要做产品老化,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基本是的

小批量高价值产品,为了检出早期失效,最好全体做一下短时间的老化,再出厂。另外为了考察设计有效性,要有一定量的样本作长期老化试验,最好做到失效为止,做后实物报废,不再出售。对于后一种取样长期实验,尽量以相同生产条件作为一批,包括关键原材料是否相同(同批),装配人员、工艺,检测方法等等,如果任何关键因素有不同,应该分在不同的批(检验批),尽量保证从不同的批中都有样本被取到。

网友B:
必须要做

“另外为了考察设计有效性,要有一定量的样本作长期老化试验,最好做到失效为止”

这是寿命实验。

楼主:
谢谢

还有个问题..

我们公司是个小公司,现在广州.开发的产品也不多.产品量也不是很大.

在元器件采购上,关键的元器件大多找代理,但是数量不大,往往只能以最小量买,而且价格低不下来.
部分元器件是在赛格买的,已经买过一些不合格的元器件.而且感觉问题多多,大家能不能给点意见.这么做下去真的累死人.心血少点都不行...

网友B:
这个没问题,呵呵,加10%找我就行

呵呵,200PCS以上,保证真品

楼主:
哦...可是这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法呀.

各位有过相同感受的老大.兄弟姐妹;

可不可以指条路走走?

网友C:
想降低维修率,就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网友D:
要减低维修率是个综合考虑的问题

 要减低维修率是个综合考虑的问题,前期设计,材料质量是关键,生产的安排和现场管理也很重要,

网友E:
一定要做

根据产品和器件的可靠性分析,在初期阶段最容易出现问题,为了加速这个过程的出现,一般采用老化方式进行。老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检查出不良产品,否则这些产品一旦流入市场,维护费用将会大幅上升,严重时可能会动摇用户对产品的信心!

网友F:
印象中老化是100%做的

网友G:
少量可以 团购分零解决

找到同类小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