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做大电流稳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13):
如果用TL431做大电流稳压器电路(如图),该电路为TL431数据手册的参考电路。
我现在有个问题是:如果输入是12V,输出为5V的话,输出电流若为2A,那么请问7V的压降全部是由R3来承受吗?R3是发热器件?功率管VT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大电流不要用这个,改用DC-DC

网友B:
这是并联稳压电路

R3上的发热是不变的。如果最大输出电流要能够达到2A,那么R3上的功率就一直有7*2=14W。

而VT则是并联分流管,如果负载电流为0的话,那么这2A的电流就要全部流过它,功率为5*2=10W。

功率较大时,不宜使用并联稳压电源,因为即使是空载,也要消耗很大的功率。

楼主:
谢谢圈圈,说的很明白

网友C:
这个电路功率消耗稳定,是个优点

不会因为自身功耗而影响其它负载电压波动多少。

这是并联稳压的好处,较适合电流输出型负载。其它还有:

响应速度快
阻抗小
效率视负载率而定

网友D:
阻抗小……想不明白,单看串在电源上的那个电阻

(应该算在电源内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