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08-03-13):
(无正文)

网友A:
是从同相比例放大电路变化出来的

已经不是比例放大了,是非线性(折线)电路。

楼主:
不是很明白,能讲具体点吗??

网友B:
就是在信号的正峰值附近放大倍数无穷大

比如输入是正弦波,则负半周正常,正半周下半部分正常,靠近峰值的地方放大倍数无穷,直到电源限幅。
正半周的波形有点像编钟。

网友A:
此电路用单电源

运放不知型号,估计输入不能为负。

网友C:
这鬼玩意儿输出就是一方波(若输入能到零点附近),哪来

若RC比较大,情形会有些变化。

网友D:
输入大于0.7V,反馈消失,等效于一个比较器

网友B:
呵呵,没看清楚

没注意是单电源。
原来分析中负的部分无效,正的保留。
编钟的耳朵在输入端约等于0.7V的地方。

网友C:
耳朵够小的,呵呵

楼主:
运放是271

输出波形是有点向编钟哦 ~!~

这电路有什么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