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接口硬盘传输的信号是哪种类型的?

楼主(2008-03-14):
我只知道是串行的差分信号,但是具体的偏置电压和振幅不清楚。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希望大虾指点。

网友A:
不要到处发帖,去这里看回复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page=1&t=2884391&tp=%u3010%u8F6C%u3011%u5E38%u89C1%u903B%u8F91%u7535%u5E73%u6807%u51C6%20%uFF08%u8F6C%u8FC7%u6765%u4FBF%u4E8E%u67E5%u8BE2%uFF09

网友B:
找个sata spec看一下全懂了

我这里多的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的邮箱是:htjgdw@hotmail.com
如果有资料或连接能发给我就太好了。

楼主:
如果把两个差分信号的+-接反情况会怎样?

突然想起这样一个问题。
会不会使传送的逻辑信号变反呢?

网友C:
差分接反在SATA和PCI-EXPRESS中没有影响的

其编码中有额外信息,接收端可以自动调整过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也是最近刚接触SATA接口和LVDS信号,这方面的知识还很不够。总是想到什么问什么。
SATA的官方网站下载SPEC是要收费的,如果哪里能找到全面些的资料就好了。

楼主:
DC-Common mode voltage不同的LVDS收发器可以连接吗?

如果Transmitter的Vdcm=1.2V(DC-Common mode voltage),而Receiver的Vdcm=0.25V,这样可以按AC-coupled模式将两者连接起来正常工作吗?

网友C:
补充

SATA和PCI-E都是C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