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化学传感器的资料?

楼主(2008-03-15):
急求一氧化碳电化学传感器的资料?最好再有相关的技术支持!

非常感谢!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A:
参考一下

u1为常规反相放大

u2作用为:

网友B:
RE

很经典的资料,我要收藏的!

网友A:
哈哈,那是常安,《流淌的歌声》主唱,晕

楼主:
RE

Teacher tyw:
你好!

NAP-505电化学CO传感器的规格中(如下图),有输出电流一项。请教:这个输出电流是从哪个电极流到哪个电极的?

楼主:
RE

NAP-505电化学CO传感器得三个电极(如下图):

楼主:
RE

Teacher tyw:
再次请教,Monox - S (   Carbon Monoxide Sensor  )一氧化碳传感器的外形图如下所示:

NAP-505电化学CO传感器是三脚的,而Monox - S (   Carbon Monoxide Sensor  )一氧化碳传感器是五脚的,多了两个脚:Self Test1,Self Test2.这两个管脚是什么作用呀?

说明:
没有在网上找到 Monox - S (   Carbon Monoxide Sensor  )一氧化碳传感器 的中文资料,仅仅找到了英文资料,也只有两页的内容,且没有管脚介绍。没办法,只有再次的请教您了!

网友A:
Self Test1,Self Test2是自检用的

检测电极W处产生氧化反应,是传感信号输出,对向电极C处产生还源反应,参考电极R用来监测检测电极,提高测试精度.
具体线路参考样本例子.
信号电流从W流到地.

楼主:
RE

Teacher tyw:
How are you!
样本例子具体线路如下图(单电源供电电路):

楼主:
RE

参考样本例子具体线路,我画的电路原理图如下:
部分改动如下:
运放用OP90,因为是单电源供电,所以4脚直接接地,少了2个电容;

我的问题为:
1.在这个图中,U1部分电路为电流电压转化放大电路,放大倍数为:R2/R1=15K/10=1500;
2.C1,R13组成低频滤波电路,通带截止频率f0为:f0=1/(2*3.14*R13*C1)=10HZ.
请教:我的理解正确吗?

并在请教:U2部分的电路是什么作用啊?

非常感谢!

网友B:
RE

learning more again ! thanks to Teacher tyw for your help!

楼主:
RE

Teacher tyw:
你好!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请问:假如现在一氧化碳传感器不用NAP-505,而用 Monox - S (   Carbon Monoxide Sensor  )一氧化碳传感器,那么这个单电源供电的线路图该怎么画呀(和用NAP-505传感器的线路图一样吗)?Monox - S 传感器的两个引脚 Self Test1,Self Test2  在电路图中该怎么连接呀?

Monox - S (   Carbon Monoxide Sensor  )一氧化碳传感器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只有这个了

俺的习惯是资料不全的东东宁可不用,不解lz为死马叮住不放,哈哈

楼主:
RE

Teacher tyw:
How are you!

真是非常的感谢你的帮助和指点!
很宝贵的资料,我一定好好看看!

再次致谢!

网友B:
RE

learning,have a look at it!

楼主:
RE

Teacher tyw:
How are you!

在 MonoxUM0002.pdf 第29页,有如下所示的原理图 (Alternative single op-amp implementation):

请教:
在工作状态下,C极相对于W极是负电位(我的理解正确吗),在图中,C极和Q1的b,c极相连接,请问,这时,Q1是工作在什么状态呀?

谢谢!

网友C(2010-04-15):
为什么不能下载呢

网友D(2011-09-19):
强,学习,资料下载不了,能发到邮箱吗?tm_xujun@126.com
现在正在搞这个项目,先感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A:
重传了,去下

网友B(2012-02-17):
tyw 叔真好!

网友(2013-03-04):
引用 网友A:
俺的习惯是资料不全的东东宁可不用,不解lz为死马叮住不放,哈哈MonoxUM0002.pdf → http://bbs.21 ...

这个现在下不了了还有没有谢谢

网友A:
可以下了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了拉

太谢谢了
呵呵:)

网友E:
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单电源工作的电路图,就是上面  ElectronF0  用protel画的。  电流走向和放大倍数等?  非常感谢!

网友F(2018-06-14):
不错,NAP505是我们提供的民用级的一氧化碳传感器,可以选用我们的工业级的NE-CO,NE-CO-BL

网友G:
用运放自己搭恒电位仪电路,或者使用驱动芯片LMP9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