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IC IR2233

楼主(2008-03-15):
半臂的上管导通时 电阻接近为0
那么B点普通有400V
那么半臂的上管的G就要>400V
G S两个脚才能导通
实际上G脚电压由HO1 2 3 提供
HO1 2 3的电压由VCC提供
但是VCC只有15V左右
怎么能导通呢??
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Ho123不是由Vcc供电,而是由VB123供电。
注意在B点与Vb123之间的电容以及Vb123与Vcc之间的二极管。上臂管子导通靠这个电容上的电压。而这个电容充电靠B点电位变化(下臂导通)和二极管导通。

楼主:
按照楼上的意思

第一次使用上臂
必须先把下臂导通,让电容先充电,VCC→二极管→电容→下臂→地
电容才能得电,向VB123供电,才能开启上臂
我这样理解是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