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钳型表的准确度是不是随机性很大?

楼主(2008-03-16):
(无正文)

网友A:
钳表精度不高

主要因为漏磁。
至于二次线圈,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垂直

和是否垂直没有关系。
电流周围闭合线的磁通量积分只和电流有关,与角度距离无关。具体参考物理书。
但是钳表确实存在漏磁,主要是因为开口处通常是塑料或者其他低磁导率材料,有一定的间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精度。不过作为仪表,既然有三位有效数字,其精度就可以保证到两位,外加一位参考值。

楼主:
多谢Maychang老师啊!

谢谢啦,有空弄开看看!

网友A:
钳表的读数确实与导线在钳中的位置有一些关系

如 taoest 所说,最主要的是钳口有间隙,其次是铰链处。不过关系不是很大,好的钳表,导线位置变化的影响一般不会超过3%。
钳表用于临时测量,与万用表一样,精度不可能也不必太高,5%可以接受。

网友C:
既然是测量仪表,在其标称的精度范围内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夹子内是铁芯,二次线圈绕在铁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