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3V单片机扩展5V外设的问题.

楼主(2008-03-17):
3.3V供电的单片机如:430,C8051,2407等,如果要扩展5V供电的外设.像LCD模块等
应该注意哪些?什么时候可以直接扩展,什么时候需要另外加入注入防止电流倒灌的措施!
谢谢大家!

网友A:
主要是注意互连IO的性质

弱上拉可以简单互连,强上拉必须经过电平转换。

楼主:
谢谢chunyang

什么是强上拉,弱上拉?
大家给俺举个例子吧.
呵呵,弱弱的问题,麻烦各位了!
谢谢

网友B:
强上拉,就是输出高电平时,驱动电流可以很大,输出阻抗

相对的弱上拉或弱下拉就是,输出阻抗较大,输出电流受到限制。

网友C:
要看扩展电路性质

如果GPIO作输出,那么直接边接问题不大;若作输入则决不可以,因为GPIO内有钳位二极管,扩展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会在这个钳位二极管上产生较大的电流,每个端口可达20mA。

楼主:
谢谢PowerAnts

可不可以串个电阻解决问题,或者向图上接个74HC244和74LCX244?
有没有直接的,速度能达到要求的电压转换芯片?推荐一个吧,谢谢!

网友D:
我正准备用74LVC4245!

这个芯片的速度怎样?用过的大虾说说看!

我现在也是用的3V的51单片机,想用IO接74LS04,再接ULN2003控制5V继电器,不知道是否需要电平转换,在没做电平转换的条件下我做了个实验测试,发现继电器有嗡嗡的声音!而且上电时继电器会闭合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没有做电平转换,还是上电干扰,如果是上电干扰,为什么会有这种干扰呢?

网友E:
控制继电器需要考虑上电时MCU控制IO口的电平状态

最好明确点说出用的是什么MCU,像C8051端口是可以承受5V电压的,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
含糊的问题也只能含糊的回答

网友D:
回zgl7903

我就是用的是C8051F120,用IO口驱动,接300欧的上拉电阻到3V,IO口用来控制ULN2003,ULN2003的COM端接的是5V,IO口为高电平时,继电器闭合,我现在控制两路继电器就可以,但控制三路时,第三路就驱动不了,但可以量到第三路继电器的线圈上有3V的电压,但继电器就是不闭合,继电器绝对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IO口也设置成了推挽方式了!

网友E:
C8051的话,设置为OC输出方式,上拉到5V

线圈上有3V电压,5V的继电器3V可能工作不正常,
可能是因为前面的控制使用的3.3V的电压太低了,没有完全导通
还有可能就是2003的驱动电流不够用
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把第三路的控制端接到5V(但是的和CPU断开)

网友D:
回zgl7903,感谢关注

恩,您说的没错,我用3.3V直接加在继电器上驱动不了,加上5V就可以驱动了,看来同型号的继电器存在参数的差异,五个继电器只有一个不能被3.3V驱动,其实我现在主要是想解决继电器上电会闭合一下的问题,我现在思路是这样的,由于单片机复位时IO口的状态是不稳定的,所以我想用下图的方法让继电器比单片机完上电,也就是等单片机状态稳定后,给IO口置0,然后让8550导通,给继电器供电,我刚用5V给继电器供电时,发现按下图还是不能使继电器导通,继电器上只有2.5V左右的电压,根本不能驱动继电器,现在有一办法就是加大继电器的供电电压,譬如加到6V,但因电路中有其他电路要用到5V,所以也不好操作,还有个办法就是用LM317做一个慢上电电路给继电器独立供电,但不知道这个慢上电怎么设计呢?或者又有其他办法,还请指教!图如下

网友F:
回楼主

系统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一个CPLD,目前可以有些CPLD可提供不同电压等级的IO供器件连接。有1.8V、2.5V、3.3V、5V

网友G:
如果每一路继电器都用一个三级管驱动呢?

用的也是C8051驱动继电器.这样可以么?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