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电路PT2262,大虾帮我看看

楼主(2008-03-18):
(无正文)

网友A:
接收试试不要反相

楼主:
PT2262的TE也接地了

PT2262的TE也接地了

楼主:
接收哪儿反向?

请说具体些。另外谁有TL1838的数据手册啊。第一次做红外,就遇到这些问题,头疼啊。

网友B:
是不是用的不带载波输出的PT2262?

网友C:
红外都没调制...

楼主:
PT2262、PT2272

我是按照PT2262的datasheet参考电路来的,买的芯片上面就是写着PT2262,没有尾缀,PT2272-M6,可不可以这样用呢?还要加调制吗?不是很明白。

网友D:
如果你确定你的硬件没有错误

你可以用示波器,来看看你接收器的接收端的有没有接收信号?

楼主:
波形

发射电路的似乎是有信号,接收部分信号很微弱。
图1是DOUT的波形
图2是D2负极的波形
图片传不上去啊

楼主:
图片,图1图2颠倒了可能

网友E:
发射芯片要后缀为-IR表示红外用的.

接收芯片那里,好像不要这一级放大吧.这样一放,好像就反相了.反相了,就解码不了了.把放大一级去了.你用的接收头是三端金封的,如果是的话,里面已经有放大电话了.直接把输出脚接上吧.如果一定要放,也要搞个同相的,不要反相.

网友F:
RE

发送的R1与接收的R5要相等才行吧

网友E:
R1和R5

R1和R5的选择是正确了.是这个值,可以用的.

楼主:
R1和R5上的频率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G(2015-03-09):
恐怕相位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