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媒體硬盤播放器

楼主(2008-03-18):
最近世面上有很多的硬盘播放器,请问它们都是用的哪些晶片啊?  IC ???

网友A:
有很多IC厂家提供完整解决方案,也有用DSP做的

和基于FLASH的播放器类似,只是存储器的接口不同。
供应商方面,大陆有珠海炬力,福建和北京也各有一家,台湾则一大堆,而国际大厂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如TI、ADI、ST、NXP、Freescale、Atmel等等。

网友B:
廉价的ESS,SUNPLUS...

ACCFAST好像没有介入

楼主:
誰有es6425的原理圖給我好嗎?

网友B:
ESS6425还能买到?

前年就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