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和LMV324什么区别?

楼主(2008-03-18):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范围不一样,lmv可以在3V运行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查看数据手册解决。

网友C:
电压可以更加低

LMV324是高压LM324(5V到30V)四通
道运算放大器的低压版(2.7V 到 5.5V)
LMV324为需要低压工作和节省空间的应用提
供解决方案。

楼主:
那LMC和LMV之间也是这种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