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WM控制频率和幅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3-19):
你的PWM是如何产生的?

不说清楚,那谁都不知道。

网友B:
就是按照所需要求通过控制PWM的占空比来实现。

网友C:
偶用两个定时器,一个控制高电平,一个控制低电平.

偶用两个定时器,一个控制高电平,一个控制低电平.
比如用一个I/O口,输出一个周期是10uS高电平,20uS低电平的脉冲,
周期是30uS.
两个定时器同时启动,
一个定时10us后把高电平改低电平,一个定时30us后把低电平改成高电平.
定时器都采用自动恢复初始值工作模式。

网友A:
你是要用PWM输出一个低频率的波形

改变这个低频率信号的幅度,就是改变占空比,例如高电平35us低电平5us输出滤波后就比较高,高电平5us低电平35us输出滤波后就比较低。改变高低电平循环一次所需要的时间,就改变了输出低频率信号的频率。

网友D:
使用PWM控制频率和幅度

1.PWM的幅度一般为MCU本身的工作电压。
2.通过不断改变PWM匹配寄存器的值,来改变PWM的频率。如:进一次PWM匹配中断改变一次匹配寄存器的值。